mentor 铺铜的多边形调整

楼主(2021-05-13):
各位大佬大家好,问一下在mentor 内铺铜调整,如下图, 比如我想调整下铺铜多边形形状,能不能通过推其中的一个边,推出红色虚线的效果。我试了好多次,都只能平推,不能把他折成两端,这样的话,多边形的调整只能减少它的边数量吗?

网友:
    我没有用过mentor软件,我觉得修shape,还是Allegro好用

网友:
    重新画一个吧,省的纠结

网友:
    高版本有个自带的专门修铜皮的工具,低版本就只能+-铜皮来修咯

网友A:
    注意点中中间节点来增加一个边,或者直接用工具进行快速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点中中间节点来增加一个边,或者直接用工具进行快速修改

谢谢,搞定了,
    选中,右键,然后snap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