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散料的烘烤时间,求教

楼主(2021-05-13):
一般贴片散料的烘烤时间需要多长?温度是多少?比如BGA、芯片、阻容器件

网友:
    温度80~120度,时间6H~12H。不同零件温度和时间有些差异

网友:
    不同的器件条件不同

网友:
    bga 管制规范

    1 bga 拆封与储存 (1)   真空包装未拆封之 bga 须储存于温度低于 30°c,相对湿度小于90%的环境,使用期限为一年。
    (2)   真空包装已拆封之 bga 须标明拆封时间,未上线之bga,储存于防潮柜中,储存条件≤25°c、65%rh,储存期限为72hrs。
(3)   若已拆封之bga但未上线使用或余料,必须储存于防潮箱内(条件≤25℃,65%r.h.)若退回大库房之bga由大库房烘烤后,大库房改以抽真空包装方式储存。
ga 烘烤
    (1)   超过储存期限者,须以125°c/24hrs烘烤,无法以125°c烘烤者,则以80°c/48hrs烘 烤(若多次烘烤则总烘烤时数须小于96hrs),才可上线使用。
    (2)   若零件有特殊烘烤规范者,另订入sop。
pcb管制规范
 1 pcb拆封与储存
(1)   pcb板密封未拆封制造日期2个月内可以直接上线使用
(2)   pcb板制造日期在2个月内,拆封后必须标示拆封日期
    (3)   pcb板制造日期在2个月内,拆封后必须在5天内上线使用完毕
    2 pcb 烘烤
(1)   pcb 于制造日期2个月内密封拆封超过5天者,请以120 ±5℃烘烤1小时
(2)   pcb如超过制造日期2个月,上线前请以120 ±5℃烘烤1小时
(3)   pcb如超过制造日期2至6个月,上线前请以120 ±5℃烘烤2小时
    (4)   pcb如超过制造日期6个月至1年,上线前请以120 ±5℃烘烤4小时
    (5)   烘烤过之pcb须于5天内使用完毕(投入到ir reflow),位使用完毕则需再烘烤1小时才可上线使用
    (6)   pcb如超过制造日期1年,上线前请以120 ±5℃烘烤4小时,再送pcb厂重新喷锡才可上线使用
    3 pcb烘烤方式
(1)   大型pcb (16 port以上含16 port)采平放式摆放,一叠最多数量30片,烘烤完成10分钟内打开烤箱取出pcb平放自然冷却(需压防板湾治具)
(2)   中小型pcb(8port以下含8port)采平放是摆放,一叠最多数量40片,直立式数量不限,烘烤完成10分钟内打开烤箱取出pcb平放自然冷却(需压防板湾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