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cb设计里面画阻抗线???

楼主(2021-05-13):
怎么在pcb设计里面画阻抗线???

网友:
    跟其他走线一样呀

网友:
    一样的走法,只是阻抗线有阻抗要求而已

网友:
    1、你要先明白什么是  “阻抗匹配”
    2、常见的阻抗控制有哪些(50欧姆  100欧姆  90欧姆)
    3、熟悉阻抗模型  了解SI9000软件
4、计算阻抗走线 线宽  及差分线宽 线间距

网友(2021-07-21):
    和正常走线一样,留足够的间距给工厂匹配阻抗时调整即可。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