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和定时器的关系?

楼主(2021-05-13):
串口中断和定时器的关系?

网友:
    硬件串口和定时器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自己理解的中断就是定时器到某个点去读,如果有中断就去处理了

网友:
    这个要怎么给你解释呢?

网友:
    硬件串口和定时器没有什么关系(51单片机有的会有些关系),串口是有波特率的,所以IO模拟会需要使用定时器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