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丝网印刷的三种方式

楼主(2021-05-13):
      PCB设计是电子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其尺寸已大大减小。现在,它们作为打开电子设备时的芯片出现。尽管印刷电路板可能具有进行连接所需的几个组件,但它们也可能带有信息。现在您可能会想到如何在较小的区域内打印信息?这就是丝网印刷好的地方。这篇文章将向您提供在印刷电路板上进行丝网印刷的重要性。

CB设计的丝印层概述

      丝网印刷是一层墨水迹线,用于识别PCB组件,标记,徽标,符号等。如果您看到的话,PCB包括两部分-组件和焊接。通常,丝网印刷被应用于PCB设计的组成部分。如今,它也被应用于焊接部分。丝网印刷有助于制造商和工程师轻松识别不同的零件。

      通常,非导电环氧油墨用于丝网印刷。该油墨与常规印刷油墨的配方不同。大多数情况下,丝网印刷是使用黄色,白色和黑色进行的。PCB软件使用某些标准字体进行丝网印刷。但是,您也可以使用自定义字体。

  丝印提供什么信息?

  丝网印刷可能在PCB的功能中不起作用;但是,它因传递的信息而受到重视。例如,它将帮助任何人:

      了解警告符号

      零件极性

  识别测试点

      通过参考标记找到零件

  确定印刷电路板  的编号。

  识别制造商标记,版本号等

  丝网印刷方法

      丝网印刷以三种方式应用于PCB:

  1.手动丝网印刷:

  当配准公差为0.005英寸或线宽大于0.007英寸时,对PCB进行此操作。使用包含文本和迹线的模具执行手动丝网印刷。痕迹使用尼龙制成。油墨通过模版引导到层或层压板上。接下来,油墨在烘烤炉中固化。这是创建丝印层的  简单方法之一,它也支持大字体。完善这项艺术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2.液态照片成像(LPI):

      此方法用于丝网印刷大于4百万的线。LPI的过程与阻焊层的应用几乎相同。但是,在这种方法中,层压板被环氧树脂涂覆,然后被置于紫外线下。板固化后再显影。与手动丝网印刷相比,此方法可确保更高的准确性。

PI使用白色,与其他两种丝网印刷相比,它需要更多的墨水。此类打印的建立时间很长。

  3.直接图例打印(DLP):

  这是其他三个过程中  昂贵的过程之一。在此过程中,将使用喷墨投影仪和丙烯酸油墨。使用CAD软件将油墨施加到PCB上。然后将墨水暴露在紫外线下。丙烯酸链接不适用于可能具有银色表面的PCB。

  为PCB设计丝网印刷时要牢记的因素

  您是否知道丝网印刷占PCB总成本的12-15%?文字设计包括字符的宽度,高度,厚度,间距和位置。墨水成本将取决于您选择的丝网印刷方法。环氧树脂油墨用于手动丝网印刷,丙烯酸油墨用于DLP。油墨的颜色和性质是颜色贡献因素。

  以下是设计带有丝印图例的PCB时要考虑的一些事项。

      因此,下  ,当您为PCB选择丝网印刷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很重要。了解丝网印刷PCB的重要性,重要的是您要从CreativeHi-Tech之类值得信赖的制造商那里采购。该公司提供各种规格的PCB。

      您必须尝试将丝网印刷制在一侧。这将帮助您将成本降低一半。许多PCB组装服务都需要进行双面PCB设计打印。

  使用标准颜色和大形状使丝网印刷脱颖而出。您还可以检查制造商是否提供了任何特殊类型的墨水。

网友:
    PCB设计的丝印层?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