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中心机房选择高速线缆还是有源光缆?

楼主(2021-05-13):
数据中心机房选择高速线缆还是有源光缆?

网友:
高速线缆和有源光缆都是数据中心和企业机房常用的短距离互连产品,但是它们各自都有优缺点

网友:
首先,我们来说下DAC高速线缆,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上,DAC高速线缆可以说是高速率短距离成本最低的互连解决方案了。不过,其也有一些劣势,它的传输介质为铜缆,传输的信号为电信号,而且铜缆在传输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电磁的干扰,所以高速线缆在设计时,必须要具备抗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