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选择PCB引脚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1-05-13):
    PCB板是由很多个元件组装而成,  的PCB设计需要为元件选择引脚类型。本文主要介绍如何选择引脚类型。

      PCB设计中常见的引脚类型

  在需要与外部机制接口的PCB设计中,你需要考虑引脚和插座。PCB设计直接或间接涉及多种引脚。

  浏览制造商的大量目录之后,你会发现引脚的类型通常分为以下类别:

  1、单/双排针

      2、炮塔开槽销

  3、焊装PCB引脚

      4、绕线端子引脚

  5、焊杯端子销

  6、开槽端子销

      7、接线端子销

      这些引脚中的大多数与它们的插座配对,并由不同的材料制成。用于生产这些销的常用材料是铍铜,铍镍,黄铜合金,磷青铜和碲铜。引脚镀有不同的表面处理材料,例如铜,铅,锡,银,金和镍。

      一些引脚被焊接或压接到电线上,但是引脚(例如插头,焊料安装座,压入配合和转塔样本)被安装在PCB上。

      PCB设计如何正确的选择引脚类型

  选择PCB引脚比其他电子元件需要的考虑要少得多。机械或电气细节方面的监督会导致原型或生产PCB中的功能性问题。

      选择PCB引脚时,你需要考虑以下一些方面。

  1.类型

  显然,你需要确定适合你设计的PCB引脚类型。如果你正在寻找用于板对板连接的端子引脚,则排针是正确的选择。排针通常是通孔安装的,但也有表面安装的版本,非常适合自动组装。

      近年来,无焊料技术为PCB引脚提供了更多选择。压配销是消除焊接的理想选择。它们被设计为适合加垫的PCB孔,并提供安全的机械和电气连续性。单排排针用于板对板和线对板。

  2.节距

      一些PCB引脚提供各种尺寸的间距。例如,双排排针通常可用2.54mm,2mm和1.27mm。除了节距大小以外,各个引脚的尺寸和额定电流也不同。

      3.材料

  电镀引脚所用的材料可能会导致成本和导电率不同。镀金引脚通常比镀锡引脚昂贵,但导电性更高。

  用各种类型的引脚进行PCB设计

      像任何其他PCB组件一样,在使用端子引脚和接头设计时,有一些技巧可以使你免于烦恼。  重要的规则之一是正确设置填充孔的大小。请始终参考制造商建议的正确尺寸的脚印。填充孔过小或过大都会导致组装问题。

      端子引脚的电气特性也很重要,特别是当有大电流通过时。你需要分配足够数量的引脚,以确保所需的电流通过量而不会引起热量问题。

      机械间隙和放置位置对于封装的PCB接头引脚很重要。

      将插头引脚用于板对板连接可能很棘手。除了正确对准外,还必须确保没有诸如电解盖之类的高轮廓部件挡住两个PCB之间的间隙。对于超出PCB边缘的封装引脚也是如此。

      如果使用通孔或表面安装的引脚,则需要确保将热浮雕应用于连接到该引脚的接地多边形。这样可以确保在焊接过程中施加的热量不会迅速散开并随后影响焊点。

网友:
    需要考虑引脚和插座

网友:
    开槽端子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