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设计PCB的时候,用到了MCX-KWE(50欧姆)天线接口,但有人说要阻抗匹配。 大家...

楼主(2021-05-13):
最近在设计PCB的时候,用到了MCX-KWE(50欧姆)天线接口,但有人说要阻抗匹配。
大家有谁知道为什么要阻抗匹配吗?如果不阻抗匹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需要阻抗匹配该如何匹配?

网友:
天线的阻抗匹配,是因为要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天线的输入端可以看作是,一个有内阻的电压源)

网友:
本人目前还是理论派,画PCB还没用到过,但是看过两本书

网友:
就还在学习中

网友(2021-07-25):
阻抗匹配是为了让射频信号更好的通过天线发射出去,如果阻抗不匹配,射频信号会反射回去射频发生元器件(PA或者其他)或者在传输微带线上变成热量等等、阻抗匹配需要使用到I9000 软件进行理论计算。  还有就是你如果对HFSS或者CES这种软件懂一点的话,用这个进行仿真下也可以、通过LC RC RL π等等进行网络匹配,可以预留匹配位置先做出来再用矢网测量后匹配都可以....
  理论计算是必须的,后匹配只能改善匹配参数,不能从根本上改变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