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为什么要接一个阻抗变换运放?为什么要进行阻抗匹配。接了对共模抑制为什么...

楼主(2021-05-13):
这里面为什么要接一个阻抗变换运放?为什么要进行阻抗匹配。接了对共模抑制为什么有帮助呢?

阻抗匹配网上说避免自激振荡,减小高频噪声。总是理解不了

所以想问问论坛的大神们给我讲讲你对阻抗匹配的理解以及现实中关于阻抗匹配的一些使用。

网友A:
电阻分压的参考电压,不用跟随器电压会和内阻有关系,加了运放类似“隔离”!!!!!!!!!!!!!

网友:
对于高频信号,由于信号频率升高之后,各类元件的高频效应显现,各类元件开始表现出频率响应,甚至局部会出现谐振。一方面,信号的谐波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功率和信号相比非常小,有时元件的频率响应会对信号的某次谐波产生谐振效应,从而将一部分谐波能量放大,产生给类谐波。另一方面,由于元件在高频会出现频响的非线性,这回导致各类谐波甚至加减谐波的出现。阻抗匹配可以使得前后级的阻抗为纯阻性(消除了电抗的影响),使得信号能够无损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的参考电压,不用跟随器电压会和内阻有关系,加了运放类似“隔离”!!!!!!!!!!!!!

有道理,这样运放的输出近似为一个恒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