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路仿真与电磁仿真相比有什么异同?

楼主(2021-05-13):
电路仿真与电磁仿真相比有什么异同?

网友:
    电磁仿真是把信号完整性问题归结为求解电磁场方程,即描述导体和电介质与电磁场相互作用的经典麦克斯韦方程组。从本质上完全可以把信号看做是传播的电场和磁场。

网友:
    电路仿真与上述的电磁仿真比起来,更加容易快捷。其基本思想是利用电压和电流参量来表示信号,把导体和电介质等效成电阻、电容、电感等基本电路元件,并规定它们相互间的耦合作用。

  电路仿真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不能仿真电磁效应和电磁干扰,如非均匀波的传播。然而在串扰、传输线和开关噪声方面,电路仿真却有突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