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算一个新设计电路的功耗?

楼主(2021-05-13):
请教,一个新设计的电路,如何估算功耗?因为要根据功耗确认电源模块。

楼主:
电路上有比较器,运算放大器等芯片

网友:
算啊,一个一个的算,看着手册和自己的知识算

网友A:
    画出电源树,一条条路径分析计算。。。。

网友:
    看这个电源下挂了多少负载,从负载端开始向前推估算,一般负载端功耗按手册中的最大工况计算,所有负载功耗相加

网友:
    看手册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电源树,一条条路径分析计算。。。。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电路,怎么估算功耗呢

    比如说这样一个电路,功耗怎么算啊

    比如说这样一个电路,功耗怎么算啊

    m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电路,怎么估算功耗呢

    我个人认为估算可以考虑:U1 U2 芯片的静态功耗(查规格书),加上5V驱动LED电路的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电路,怎么估算功耗呢

我的话,会从右边LED开始,比如led点亮电流假设是每个1mA,两个2mA,过的电流加起来到R5,这个就算U2驱动的;加上U2的静态功耗,引脚驱动电流和R7R8计算,加上R2的,就是U1驱动的,,,我也是新手,,,不对的话指正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直接仿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