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怎么再加个按键让它停止?

楼主(2021-05-14):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j=P3^5;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if(aj==0)

                    P1=0xfe;
              for(i=0;i<41;i++)
                                        {
                                                 delay(500);
                                                  P1=_crol_(P1,1);
                                        }
                                 P1=0x7f;
                                            for(i=0;i<41;i++)

                                                     delay(500);
                                                      P1=_cror_(P1,1);
                                        }
                                        P1=0xe7;
                                        for(i=0;i<24;i++)
                                        {
                                                 delay(1000);
                                                  P1=_cror_(P1,3);
                                            }
                                        P1=0xf0;
                                        for(i=0;i<41;i++)

                                                     delay(500);
                                                      P1=_crol_(P1,1);

                                            P1=0xf0;
                                            for(i=0;i<41;i++)
                                            {
                                                 delay(500);
                                                  P1=_cror_(P1,1);
                                        }
                                        P1=0xf0ff;
                                        for(i=0;i<1;i++)
                                        while(1);
}
}

网友:
    加while即可,判断按键的翻转情况。

网友:
    加一个标志,每次按键按下,取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