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cpld什么区别,哪个更强大一些?

楼主(2021-05-14):
FPGAcpld什么区别,哪个更强大一些,谢谢了

网友:
FPGA基于SRAM的架构,集成度高,以LE(包括查找表、触发器及其他)为基本单元,有内嵌Memory、DSP等,支持IO标准丰富。具有易挥发性,需要有上电加载过程。在实现复杂算法、队列调度、数据处理、高性能设计、大容量缓存设计等领域中有广泛应用,如Altera Stratix系列。
加载等设计中有广泛应用,如Altera MAX3000A系列。
详细比较:尽管FPGA和CPLD都是可编程ASIC器件,有很多共同特点,但由于CPLD和FPGA结构上的差异,具有各自的特点
①CPLD更适合完成各种算法和组合逻辑,FP GA更适合于完成时序逻辑。换句话说,FPGA更适合于触发器丰富的结构,而CPLD更适合于触发器有限而乘积项丰富的结构。
②CPLD的连续式布线结构决定了它的时序延迟是均匀的和可预测的,而FPGA的分段式布线结构决定了其延迟的不可预测性。

③在编程上FPGA比CPLD具有更大的灵活性。CPLD通过修改具有固定内连电路的逻辑功能来编程,FPGA主要通过改变内部连线的布线来编程;FP GA可在逻辑门下编程,而CPLD是在逻辑块下编程。

④FPGA的集成度比CPLD高,具有更复杂的布线结构和逻辑实现。

⑤CPLD比FPGA使用起来更方便。CPLD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LASH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使用简单。而FPGA的编程信息需存放在外部存储器上,使用方法复杂。

⑥CPLD的速度比FPGA快,并且具有较大的时间可预测性。这是由于FPGA是门级编程,并且CLB之间采用分布式互联,而CPLD是逻辑块级编程,并且其逻辑块之间的互联是集总式的。

⑦在编程方式上,CPLD主要是基于E2PROM或FLASH存储器编程,编程次数可达1万次,优点是系统断电时编程信息也不丢失。CPLD又可分为在编程器上编程和在系统编程两类。FPGA大部分是基于SRAM编程,编程信息在系统断电时丢失,每次上电时,需从器件外部将编程数据重新写入SRAM中。其优点是可以编程任意次,可在工作中快速编程,从而实现板级和系统级的动态配置。

⑧CPLD保密性好,FPGA保密性差。

⑨一般情况下,CPLD的功耗要比FPGA大,且集成度越高越明显。

网友:
fpga与cpld的概念及其区别 一、fpga与cpld的基本概念 1.cpld cpld主要是由可编程逻辑宏单元(lmc,logic macro cell)围绕中心的可编程互连矩阵单元组成,其中lmc逻辑结构较复杂,并具有复杂的i/o单元互连结构,可由用户根据需要生成特定的电路结构,完成一定的功能。由于 cpld内部采用固定长度的金属线进行各逻辑块的互连,所以设计的逻辑电路具有时间可预测性,避免了分段式互连结构时序不完全预测的缺点。到90年代,cpld发展更为迅速,不仅具有电擦除特性,而且出现了边缘扫描及在线可编程等高级特性。较常用的有xilinx公司的epld和altera公司的cpld。 2. fpga fpga通常包含三类可编程资源:可编程逻辑功能块、可编程i/o块和可编程互连。可编程逻辑功能块是实现用户功能的基本单元,它们通常排列成一个阵列,散布于整个芯片;可编程i/o块完成芯片上逻辑与外部封装脚的接口,常围绕着阵列排列于芯片四周;可编程内部互连包括各种长度的连线线段和一些可编程连接开关,它们将各个可编程逻辑块或i/o块连接起来,fpga在可编程逻辑块的规模,内部互连线的结构和采用的可编程元件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较常用的有altera、xinlinx和actel公司的fpga。fpga一 般用于逻辑仿真。电路设计工程师设计一个电路首先要确定线路,然后进行软件模拟及优化,以确认所设计电路的功能及性能。然而随着电路规模的不断增大,工作 频率的不断提高,将会给电路引入许多分布参数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用软件模拟的方法较难反映出来,所以有必要做硬件仿真。fpga就可以实现硬件仿真以做成模型机。将软件模拟后的线路经一定处理后下载到fpga,就可容易地得到一个模型机,从该模型机,设计者就很直观地测试其逻辑功能及性能指标。 二、fpga与cpld区别 尽管fpga和cpld都是可编程asic器件,有很多共同特点,但由于cpld和fpga结构上的差异,具有各自的特点: ①cpld更适合完成各种算法和组合逻辑,fpga更适合于完成时序逻辑。换句话说,fpga更适合于触发器丰富的结构,而cpld更适合于触发器有限而乘积项丰富的结构。 ②cpld的连续式布线结构决定了它的时序延迟是均匀的和可预测的,而fpga的分段式布线结构决定了其延迟的不可预测性。 ③在编程上fpga比cpld具有更大的灵活性。cpld通过修改具有固定内连电路的逻辑功能来编程,fpga主要通过改变内部连线的布线来编程;fpga可在逻辑门下编程,而cpld是在逻辑块下编程。 ④fpga的集成度比cpld高,具有更复杂的布线结构和逻辑实现。 ⑤cpld比fpga使用起来更方便。cpld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lash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使用简单。而fpga的编程信息需存放在外部存储器上,使用方法复杂。 ⑥cpld的速度比fpga快,并且具有较大的时间可预测性。这是由于fpga是门级编程,并且clb之间采用分布式互联,而cpld是逻辑块级编程,并且其逻辑块之间的互联是集总式的。 ⑦在编程方式上,cpld主要是基于e2prom或flash存储器编程,编程次数可达1万次,优点是系统断电时编程信息也不丢失。cpld又可分为在编 程器上编程和在系统编程两类。fpga大部分是基于sram编程,编程信息在系统断电时丢失,每次上电时,需从器件外部将编程数据重新写入sram中。其 优点是可以编程任意次,可在工作中快速编程,从而实现板级和系统级的动态配置。 ⑧cpld保密性好,fpga保密性差。 ⑨一般情况下,cpld的功耗要比fpga大,且集成度越高越明显。 随著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密度的提高,数字器件设计人员在进行大型设计时,既灵活又容易,而且产品可以很快进入市常许多设计人员已经感受到 cpld容易使用。时序可预测和速度高等优点,然而,在过去由于受到cpld密度的限制,他们只好转向fpga和asic。现在,设计人员可以体会到密度 高达数十万门的cpld所带来的好处。

网友:
1、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2、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从PAL和GAL器件发展出来的器件,相对而言规模大,结构复杂,属于大规模集成电路范围。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其基本设计方法是借助集成开发软件平台,用原理图、硬件描述语言等方法,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通过下载电缆(“在系统”编程)将代码传送到目标芯片中,实现设计数字系统

网友:
保密性不同

网友:
    fpga断电就复位,所以重新上电后fpga都需要有个外置的上电加载程序(altera的max 10等类的fgpa内置加载的flash,也有一个上电加载的过程)。 cpld断电后不会丢失,所以没有上电加载的过程。反熔丝的cpld保密性更好,不过现在fpga的保密性也可以做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