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ECU的故障

楼主(2021-05-14):
如何检测ECU的故障

网友:
检测ECU的故障的方法如下:1、故障灯:  看故障灯代表ECU有无通上电,正常情况先亮再灭。常见的故障:  爆主电源保险:一上电就炸 用万用表量1.02和1.05之间电阻如果发现为0欧,可以确定ECU已经坏了。2、传感器5V电源:  EDC7和EDC16 ECU有三路5V输出,分别检查油门1 油门2 轨压 进气压力 传感器电源是否正常,如果达不到5V说明ECU有问题(前提先排除线路问题)3、未标定故障:  发动几秒很正常,过后感觉少缸工作,一般是ECU内部有问题。 4、控制总成错误:   先别吓坏,小故障一般是指起动电机马达的线路或者驱动问题, 检查方法:(吸铁开断开时)不发动时高端电压为0V 低端为3.5V 发动时 高端电压为24V 低端为0V5、12V传感器供电故障 :  这是内部计量单元相关故障, 检查方法拿开ECU插头分别检查 计量单元的高端电压为24V 低端为3.5V,如果不正确说明ECU有问题。

网友:
1、用led灯跨接诊断座上故障诊断输出端子,或跨接专用检测仪器,如百分率表,闭角表,电脑检测仪等直接读取故障码或故障信息资料。2、调取发动机、定速、自动变速器、制动防抱死、安全气囊及空调系统的故障码。3、用led灯跨接诊断座上故障诊断输出端子读取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