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内电层分割时分割线压到过孔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1-05-14):
PCB板的内电层分割时分割线压到过孔会有问题吗???

网友:
难看点,没有敏感信号没问题。

网友:
可以往下调整下,如果你的分割上面的孔也是电源孔就需要自己检查确认有没有被电源平面包裹到

网友:
问题不大,这个分割其实就是正片里面的割铜间距   是拉开两快铜皮的间距而已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