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中间层层怎样分割电源层???求教

楼主(2021-05-14):
AD的中间层层怎样分割电源层???求教

网友:
首先你要清楚你的电源层是用正片还是负片来处理,负片的你就理解为自身全部是铜,在负片层中用快捷键PL一般我是用20mil的线宽分割地的话就再加宽一点去完成一个闭合区域,在对所画的闭合区域修改你需要的电源网络

网友:
    要看你的中间层是怎么设置的了,中间层有正片和负片两种:
PCB正片的效果:凡是画线的地方印刷板的铜被保留,没有画线的地方敷铜被清除。如顶层、底层的信号层就是正片,如果你在正片层分割电源就和铺铜一样的操作就行了;
PCB负片的效果:凡是画线的地方印刷板的敷铜被清除,没有画线的地方敷铜反而被保留。假如你需要在负片层铺两个一左一右间距2mm的电源,则你只需要在板子中间的负片层画一根2mm的线就行了

网友:
    就是把相同电源尽量放到一个平面上

网友:
    基本和顶层底层的思路差不多的,只是没有元器件而已

网友:
    负片如果不熟悉,最好玩正片,负片有时候有不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