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气动元件有没有主流品牌

楼主(2021-05-14):
大家好,我一直想找一些国产气动元件,一来是来看重它的性价比,还有就是想支持国货,不知道它的主流品牌有哪些,性价比如何

网友:
1. 最近国产气动元件的发展已经很迅速的了,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比如说在宁波,几乎是气动元件的生产基地。有耐灵,神驰等等。2. 当然做的好的还是一些有点名气的,比如山奈斯费斯托等。还有亚德客,想必接触过气动元件的都知道亚德客的情况,各种贴牌的是什么价格段的都有。3. 如果你要找多一些比较的话,建议你找个气动元件商城,这样更直观有效,比如  70客商城 。就是主要做国产气动元件和低压电器的商城。

网友:
一般的产品都分高中低阶段,比较主流的高端产品就是费斯托之类的了,中高端的比较主流是日韩系列的,还有一个最近才了解的新品牌迈斯艾尔的,低端的就是国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