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dB点提前压缩,导致EVM指标不过,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1-05-14):
在调试AWB7222放大管指标时,发现outpower=27时,P1指标不能符合要求,而date上标注为p1为35dBm,管子实际到19.6dBm就开始压缩了,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只能说还是有误差的吧

楼主:
    后面解决了,是仪器的内步Att差损没有设置导致的

网友(2021-07-24):
引用 楼主:
    后面解决了,是仪器的内步Att差损没有设置导致的

   通过校准以后显示可以了? 看你这个图感觉没校准也不会差这么大吧... 线缆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