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A300电流探头和对应探头进行电流检测设置

楼主(2021-05-14):
       TCP300 和 TCP400 系列 AC/DC 电流测量系列是满足当今电流测量需要的非常*的电流测量系统。当通过TEKPROBE Level II、TekConnect(使用 TCA-BNC)或 TekVPI(使用 TPA-BNC)接口连接泰克示波器时,电流测量和计算变得轻松简单。
       PRBTEK为您简单介绍如何设置TCPA300电流探头和对应探头进行电流检测 :
       1、将探头接入放大器,并锁紧
       2、放大器与示波器连接:
       • TDS3000 系列可以使用TEKPROBE 接口的线缆直连(自动识别探头)
       • 使用BNC 电缆连接通用型号的示波器,示波器可以设置50Ω输入阻抗的选择直连;无法设置50Ω阻抗的,在1 号位置接入50Ω通过式终端(011-0049-02)
       • TDS3000 使用TEKPROBE 线缆,示波器可以自动识别探头信息;使用BNC 电缆的,根据探头当前设置的档位在示波器设置探头,例如:选择电流,对应衰减比——5A/V 设置为5X 衰减。
       3、将探头的钳口闭锁,不接入任何被测线缆,如图所示:
       4、完成上述设置后,点击按钮1,进行自平衡(消磁)
       5、消磁完成后,autobalance 的指示灯为绿色,标记3 位置的灯应为长暗。
       • 如此时示波器上看到的电流极限有所偏差,可以使用标记2 的上下按钮对探头进行手动微调。
       • 如标记3 的指示灯有亮起的情况,请根据下表进行纠错:
       二进制错误代码,从上往下解读,下图显示的错误代码为0010,error code 为2
       5、具体报错请参考下面的列表:
       以上为PRBTEK为您简单介绍的设置TCPA300电流探头和对应探头进行电流检测方法,如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疑问,欢迎访问普科科技PRBTEK官网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