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运放输出后面接一个10uF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5-14):
经常看到运放输出后面接一个10uF电容,有些输出也接一个10uF电容,那么有什么作用?4 o# ?, y; I$ U

网友:
隔直啊~~~运放如果用正负电源,那信号就在0上下,如果用的正电源要在0上下,那只有上边,所以只有正电源的时候会把参考提到电源的中间,然后信号就是VCC/2上下摆,如果后面只要交流,就用个电容隔开,

网友:
如果你指的是串联在输入与前级之间或输出与后级之间的电容,那是隔直耦合电容,用来传输交流信号并隔离直流,防止前后级间的直流电位互相影响。

网友:
    根据情况加大,如果太大,则需要串联一个10欧姆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