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引脚设置上下拉

楼主(2021-05-14):
如图,不仅可以设置上拉,下拉。就是串阻,端接,电容都可以设置。强悍!

网友A:
这么牛的吗?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B:
    其实和软件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芯片io要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的吗?这是什么软件啊

    Quartus I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和软件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芯片io要支持才行

    哦,如何知道io支不支持呢?

网友(2021-07-11):
引用 楼主:
哦,如何知道io支不支持呢?

看datasheet,或者pin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