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软件内存不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5-14):
问题1,物理内存小,同时虚拟内存也开得很小,导致内存不足。

解决办法:把虚拟内存加大或者增加物理内存 .

问题2,物理内存大,比如4G,或者虚拟内存开得大,比如说也开到4G,这时候已经到达32位xp可以管理的内存上限了,但是在hfss仍然可能出现out of memory,用任务管理器看,发现内存使用量才不到3G,并未到达内存上限。这个问题实际是由于32位XP对应用程序进程的限制,及默认情况下应用程序的每个进程占用内存不能大于2G,,所以到hfss中的hf3d进程(或者是slove进程,具体哪个进程忘了,反正就是hfss中最占内存的那个进程)占用内存达到2G时,就出现out of memory。

解决办法:通过在修改C盘根目录下boot.ini文件,在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这句话后面加上参数“/3GB”,然后重启电脑,就可以使得单个进程的内存占用上限到达3G。

问题3,HFSS进程要占用超过3G以上内存

解决办法:装64位xp,考虑到64位xp对很多32位软件兼容性不好,建议大家装双系统,1个32xp,1个64xp,平时用32xp,算HFSS的时候用64xp。

网友:
64位xp对很多32位软件兼容性不好

网友(2021-07-27):
emmmm.... 现在不都起码WIN7 WIN10 。。。 用XP 跑HFSS 很少了吧.... 而且现在的电脑跑这些软件的差不多都是16G起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