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石电容和电解电容的区别

楼主(2021-05-14):
电解电容概述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同时电解电容正负不可接错。铝电解电容器可以分为四类:引线型铝电解电容器;牛角型铝电解电容器;螺栓式铝电解电容器;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电解电容器通常是由金属箔(铝/钽)作为正电极,金属箔的绝缘氧化层(氧化铝/钽五氧化物)作为电介质,电解电容器以其正电极的不同分为铝电解电容器和钽电解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的负电极由浸过电解质液(液态电解质)的薄纸/薄膜或电解质聚合物构成;钽电解电容器的负电极通常采用二氧化锰。由于均以电解质作为负电极(注意和电介质区分),电解电容器因而得名。

  独石电容概述

  独石电容器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 简称MLCC,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独石电容除有电容器 “隔直通交”的通性特点外,其还有体积小,比容大,寿命长,可靠性高,适合表面安装等特点。随着世界电子行业的飞速发展,作为电子行业的基础元件,独石电容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每年以10[%]~15[%]的速度递增。世界独石电容的需求量在 2000亿支以上,70[%]出自日本,其次是欧美和东南亚(含中国)。随着片容产品可靠性和集成度的提高,其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军民用电子整机和电子设备。如电脑、电话、程控交换机、精密的测试仪器、雷达通信等。

  电解电容和独石电容有什么区别

  作用都是电容性,都是存电作用。不过用的材料不一样决定了特定领域的应用。点解电容成本低,容量可以比较大,同时有极性,常用。瓷片的高频性能 比较好,便宜,常用。独石的稳定稳定性较好。另外的统称为薄膜电容好了。由于制作工艺是一层层薄膜叠加而来的。性能各有所长,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艺可以有特定的优点。总体就是性能优秀,算是最好的电容了,也是很贵的,好些。独石电容比较稳定,问温漂系数小,电容值可以做到1uF,寿命长,等效直流电阻小,价格稍贵。

  1、容量区别:

  独石电容容量: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电解电容电容量:0.47--10000u  额定电压:6.3--450V

  2、特性不同

  独石电容: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温度系数很高

  电解电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3、应用范围不一样

  独石电容: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电解电容:主要作用与电子元件中的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

  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I型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

  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
铝电解电容器可以分为四类:引线型铝电解电容器;牛角型铝电解电容器;螺栓式铝电解电容器;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网友:
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I型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

网友:
钽电解电容器的负电极通常采用二氧化锰

网友:
  独石电容: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温度系数很高?    电解电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网友:
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