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的可以输出输入信号的2分频信号,4分频信号,8分频信号,现在我想产生3分频信...

楼主(2021-05-14):
通用的可以输出输入信号的2分频信号,4分频信号,8分频信号,现在我想产生3分频信号,5分频信号,如何实现?求指教?给个思路就行!~~

网友A:
开两个D触发器,一个计数器,一个用来锁存计数状态形成偶次分频,一个用来调整偶次分频中的脉冲,也就是改偶次分频为奇数次分频。(当然,必要的时候还要加几个非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两个D触发器,一个计数器,一个用来锁存计数状态形成偶次分频,一个用来调整偶次分频中的脉冲,也就是改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