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疑问

楼主(2021-05-14):
    本来想设置一个信号控制3.3V输出的。下图中的电源信号发生器是替代了一个mcu的IO口。设计想法是信号源有3.3V时Q2导通输出3.3V
    但是用multisim仿真后Q2一直是导通状态,有3.3V出来。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请各位大佬指教指教

楼主:
    补上图片,刚好像没上传成功

网友A:
    Q2输出端加负载试试,可以用电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输出端加负载试试,可以用电阻代替

    在Q2输出加了个1K的电阻,结果也是一样,Q2一直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Q2输出加了个1K的电阻,结果也是一样,Q2一直有输出

    增大VCC,增大R3,增大Q2输出电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VCC,增大R3,增大Q2输出电阻,再试试

    一样的 加大了后R5的电压一直等于VCC。没办法做控制。
    还有个疑问,R4的电压是怎么来的?怎么也是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加大了后R5的电压一直等于VCC。没办法做控制。
还有个疑问,R4的电压是怎么来的?怎么也是5V

R5弄错了啊,R5要接地的,再试试吧
我很早之前发的帖子,可以看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1323-1-1.html
    有高手答复: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器件,如果仿真时不加RL,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不稳定,输出电压也就虚高,实际应用中只要有负载就没问题。

    初学滨 -5 热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弄错了啊,R5要接地的,再试试吧
    我很早之前发的帖子,可以看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132 ...

输出正常了。谢谢!
    还有个疑问,为什么Q3不导通的时候,R4,R3都是5V。不应该是0吗

网友A:
    R3 ,R4和5V电源相连啊。
另外,我帮你解答问题,你给我-5 是个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 ,R4和5V电源相连啊。
    另外,我帮你解答问题,你给我-5 是个啥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是想+5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正常了。谢谢!
还有个疑问,为什么Q3不导通的时候,R4,R3都是5V。不应该是0吗

    因为Q2关断时,仍然有漏电流存在。
即使漏电流很小(例如1pA),但因为Q2的D极输出端负载电阻为无穷大,所以D极电压等于输入端电压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Q2关断时,仍然有漏电流存在。
    即使漏电流很小(例如1pA),但因为Q2的D极输出端负载电阻为无穷大, ...

    明白了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