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容之前需要测定的几项详情数据

楼主(2021-05-14):
    相信从事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同伴们都清楚电容产品在投入使用之前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数据测试的,也就是产品测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查看产品实际的质量和降低使用过程中因为出现意外状况而无法救急的风险,是重要而且必须的步骤,那么具体测定哪些数值呢?接下来就具体说说。
    用电阻档丈量常闭触点与动点电阻,而常开触点与动点的阻值就很大。由此可以区别出那个是常闭触点,那个是常开触点。可继续丈量电容线圈的阻值,然后判断该线圈是否存在着开路现象。找来可调稳压电源和电流表,给电容输入一组电压,且在供电回路中串入电流表进行监测。慢慢调高电源电压,听到产品吸合声时,记下该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为求精确,可以试多几回而求平均值。
    也是像上述那样连接测验,当产品发生吸合后,再逐渐下降供电电压,如果再次发生开释声响时,记下此时的电压和电流,亦可尝试多几回而取得平均的开释电压和开释电流。一般情况下,电容的开释电压约在吸合电压的10~50%,假如开释电压太小(小于1/10的吸合电压),则不能正常使用了,这样会对电路的稳定性形成要挟。
    更多相关电容产品资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您前来咨询!

网友: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容的开释电压约在吸合电压的10~50%,假如开释电压太小(小于1/10的吸合电压),则不能正常使用了,这样会对电路的稳定性形成要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