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钽电容的可靠性?

楼主(2021-05-14):
如何提高钽电容的可靠性

网友:
 贴片钽电容的介质层具有很高的介电强度, 当直流电压提高1V,产品的介质层厚度可以增加16埃[每埃为百万分之一毫米]. 因此,提高贴片钽电容可靠性的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增加钽粉用量或比容,使产品的介质层更厚,使其能够耐受的电压更高.在体积容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使设计的产品的形成电压更高.

网友A:
降低钽电容的ESR值
  钽电解电容在工作状态,其ESR与产品可耐受的浪涌电流成反比,ESR越低的产品,能够耐受的浪涌电流越大,因此想法降低产品的ESR值,也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有效途径. 另外,ESR较低的产品在工作频率较高时产品的阻抗更小,而且容量变化也更小,因此对可靠性也可以造成有利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钽电容的ESR值
  钽电解电容在工作状态,其ESR与产品可耐受的浪涌电流成反比,ESR越低的产品,能够耐受 ...

哦哦哦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