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么使用三极管,对信号进行可控倍数的放大?

楼主(2021-05-14):
怎么使用三极管,对信号进行可控倍数的放大?

网友:
    们使用三极管进行交流信号放大的时候,通常是先设置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然后确定剩下的限流电阻、分压电阻、反馈电阻、耦合电容等参数,最后完成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设计过程

网友:
    当信号频率越高时,电容的容抗值越小,则输入信号的回路中,其回路的阻抗会越低,则信号源的输出电流就会相应增大。

网友:
    自控,用 AGC ,
    手控,改变负反馈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