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接导线和元器件连接时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1-05-14):
    1.拉尖

      导线和被焊元器件的引线钩绕在接线柱上,焊接后有可能出现导线末端的针状突出和钎料拉尖。出现这种缺陷可能是由于操作不认真造成的,即钩绕后忘记剪掉导线的末端,焊接结束后电烙铁撤离的方向不对、焊接时间过长、烙铁头的温度过高过热等都会造成拉尖现象。此类缺陷若放在高压、高频电路中,危险性更大,因此必须充分注意。

      2.钎料流淌

      钎料流到接线柱的根部,形成拉尖或下垂,这种焊接缺陷称为钎料流淌,如图所示。产生这种缺陷的原因在于焊接时的温度过高或焊接时间过长,尤其是对热容量大的焊件,当填充的钎料过多时,容易产生这种焊接缺陷。

      在焊接导线和元器件连接时的问题解决方法

      这种焊接缺陷容易引起接线柱间短路,必须充分注意。

      3.导体露出过多、绝缘外皮末端异常

      为了检查焊接质量,被焊元器件的引线或导线外覆皮端与接线柱的侧面之间要留有一定的间隙,这是一般的布线常识。但是,如果间隙留得过大,电路就有短路的危险。间隙超过规定长度,便形成导体裸露部分过多的缺陷。

      4.导线损伤

      导线损伤指被焊元器件引线或导线和印制电路板铜箔的损伤,尤其是径向的损伤。这种损伤使导线打弯时的机械强度下降,有断线的危险。特别是V字型的伤痕,其机械强度更小,会过早断线。损伤的原因多半是在除掉导线外皮时造成的。

      要注意多股芯线脱头的操作。机械脱皮时,如不拉直剥皮部分的导线,工具的刃口碰到导线弯曲部位,就有可能划伤导线的芯线。导致焊接后机械强度变小,出现断线现象。

网友A:
    机械脱皮时,如不拉直剥皮部分的导线,工具的刃口碰到导线弯曲部位,就有可能划伤导线的芯线。导致焊接后机械强度变小,出现断线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脱皮时,如不拉直剥皮部分的导线,工具的刃口碰到导线弯曲部位,就有可能划伤导线的芯线。导致焊接后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