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更改AD多次LAYOUT卻想放進ADS的同一個Library

楼主(2021-05-14):
    假如我想在同一個layout在altium designer下去進行不同變更(更改厚度、改變走線層等),並且比較這些layout在ADS內的EM模擬,請問我要怎麼作?
目前我是每次都轉ODB++進去ADS,然後選擇add library放在同一個library下,但我發現每次轉完進入ADS,疊構都要重設。
    有甚麼更快的方法?或者可以避免重設substrate嗎..?

一個ADS一直學不起來的人在此求大神幫忙

网友:
    能放一起吗

网友A:
    呃   可以先在AD里把叠层厚度信息设置好,然后再导入,只用改材料,应该会方便一点,我一般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可以先在AD里把叠层厚度信息设置好,然后再导入,只用改材料,应该会方便一点,我一般这样干

    感謝K大回覆。

    我是如你所云幹的,但是我發現AD疊構設置好,用OBD++轉入ADS,疊構都會跑掉,導致每每導入ODB++,我都必須要重設疊構的相關參數。
不知道是不是AD內的還是ADS內的字符種類或長度預設限制,造成我的疊構設定不被辨識,進而成這種結果。

除此,我發現,我無法將同個OBD++導入在同一個專案下,頭一個OBD++在ADS LAYOUT會顯示正常,第二個導入的,不同層的LAYOUT佈置便會不疊在一塊兒,上層與下層會偏離,理應是疊在同個座標上,怪哉。

我目前解決辦法,只能重開一個專案,作ODB++導入(假如我有五種layout調整,就有5個OBD++,便要開五個獨立專案,唯有這樣才能生成layout),再存檔。把欲比對且存好專案下的LAYOUT,再拉出來至同一個專案下,這樣我才能在同個專案下去跑出Data Display(.dds),然後來比對。真得很瑣碎的步驟,但我也只有這個笨方法。

    順帶一提
    我的AD是15.1
ADS是20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K大回覆。

我是如你所云幹的,但是我發現AD疊構設置好,用OBD++轉入ADS,疊構都會跑掉,導致每每 ...

我用的AD19.0.导出成ODB++叠构厚度,ADS2017能够识别,至于你说的每次导入都需要新建一个叠构,我也是,没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