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分组等长的问题???请大神给看看

楼主(2021-05-14):
如果我把DDR的数据线的高8位分为一组,低8位分为一组,组内等长,这两组线的长度是不是要一样长?然后我把地址线,控制线,时钟线分为一组等长,地址线,控制线,时钟线的长度是不是要与数据线的长度一样长,还是怎么样???

网友:
    时钟要等长的吧

网友:
    地址好像要等长

网友:
    组和组之间的等长控制在150mil以内    意思是A组最长的和B组最短的最大误差150mil
地址线、控制线 、时钟线  不需要和数据线一样长  但是长度误差不能超过1500mil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