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元件中引脚前面那个圈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21-05-14):
这个圈怎么画出来
非门

网友:
    那个菜单栏好像可以选的吧

网友A:
    自己画个圆可以不

    xya

网友:
    在绘制原理图元件封装时点击引脚属性框,将outside Edge属性更改为Dot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个圆可以不

    不可以的,如果要做仿真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
    其实就是拿来看的,非得自己画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