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1-05-15):
    如图,这个电路是怎么分析?Q1的输出为什么是23.5V?

网友A:
    你这个电路 不能通 应该是仿真软件里面的元器件的漏电流  你可以测一下电流是多大 三极管应该不会导通 你稳压二极管都可以到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 不能通 应该是仿真软件里面的元器件的漏电流  你可以测一下电流是多大 三极管应该不会导通 你稳 ...

    但是实际这样的电路确实是通的,输出这边会是二十几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实际这样的电路确实是通的,输出这边会是二十几V电压

    没带负载测出来的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带负载测出来的没有意义

这一部分电路是DCDC输入前的一部分,DCDC输入24V输出5V,这部分能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这是用于电源电路的有源滤波稳压电路。
但由于没有负载,且两个稳压管电压大于输入电源电压,两个稳压管不起作用。
所以整个电路是由漏电流支撑起来的,那么每个节点电压都会靠近输入电源电压。
Q1的BE结的极小正向电流会引起约0.5V压降,由模型参数确定的值。
    所以24-0.5=23.5V
Q2进入到极小电流的深度饱和状态,所以Q2的CE之间饱和电压接近于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于电源电路的有源滤波稳压电路。
    但由于没有负载,且两个稳压管电压大于输入电源电压,两个稳压管不 ...

    您好,如果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呢?

    这似乎没啥分析的。
如果有负载,那么两个三极管均处于放大状态,级连起来构成NPN达林顿管。

假设两只稳压管串联的稳定电压为18V,是不变的,则整个电路输出电压为17.3V。因为Q2的E极电压比B极电压低0.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似乎没啥分析的。
    如果有负载,那么两个三极管均处于放大状态,级连起来构成NPN达林顿管。

学到了,谢谢啦

网友:
    这貌似看起来是个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