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一下大神,Sigrity能仿真出这个电源的输出异常吗?

楼主(2021-05-15):
大家好,就是一个电源模块,19V转12V,绿色线是 反馈线,网络跟大电感的12V是同一条网络,现在想问的是
Sigrity能仿真出: 这根同网络的这根反馈线 与 电感太靠近,导致输出异常,频率超过200K的话,直接无输出 吗 ???
还是说 sigrity只能仿真  平面电压分布、IR drop、负载端实际电压值、power loss、电压电流密度、电压电流热点等,对于我提 的那种没法 仿真?

后期整改就是,这根线远离了电感,就好了!!

网友:
    仿真不了,如果时敏感反馈信号,不要直接走在电感此表层,避开投影,或者隔一层地

网友:
    电源芯片数据手册里面的通常参考布线呀。或者会提供测试demo板呀!你的这个走线通常评审就会提出来吧。

网友A:
    这根线布在了底层,电感在顶层  中间隔了那么多层  会有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线布在了底层,电感在顶层  中间隔了那么多层  会有干扰吗

看他这个图,中间层的铺地全被挖空了,只有板材

网友:
    会不会是线太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