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SB3.0的枚举过程

楼主(2021-05-15):
    如果把USB的检测脚一直拉高,插拔USB,依旧会检测到,是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是指插拔的瞬间吗?依旧会检测到,还是插拔后。

网友:
    检测脚就是拉高的啊

网友:
    USB DN DP接入后电平也不一样啊,一般是靠这两个电平检测,有的充电器通过这两个来提供最大电流,现在的快充就是用这两个引脚,TYPEC之类的就是CC两个引脚了,ID是用来检测HOSL SLAVE

网友A:
    USB有主从关系,接入后DN DP两引进的电平也不一样,一般是靠这两个电平检测

网友:
    各位老师

网友:
    各位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一台测试设备,为啥有的时候能读取USB,有的时候不能读取,要插播USB几次才能识别通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A:
    USB有主从关系,接入后DN DP两引进的电平也不一样,一般是靠这两个电平检测

    老师DN  DP是怎么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