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笔记本电脑配置要求

楼主(2021-05-16):
我是新手,想问问大家笔记本电脑装cadence16.6需要什么样的配置呢?

网友:
    我的电脑是2011年,4000块钱买的戴尔,就是这种档次,用EXCEL都卡, 但是画图学习用都还OK。

网友A:
allegro如果不是做大项目,比如几万PIN的那种,现在的电脑基本配置都没问题的,对电脑硬件配置要求不高!我十来年前3500买的宏基14寸的笔记本现在搞一万多PIN的板子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如果不是做大项目,比如几万PIN的那种,现在的电脑基本配置都没问题的,对电脑硬件配置要求不高!我 ...

    用AD就不行!

    xya

网友:
    我是华硕K751LN4210,带的动,I5 4210的CPU,感觉allegro不太吃配置。

网友:
    allegro配置要求很低,AD就要一台好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D就不行!

AD要做1万多pin的板子卡到你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