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添加via stitch与下层trace短路问题

楼主(2021-05-17):
我在设计双面板时,在上层的接地铺铜添加via stitch,但via stitch不会避开下层的信号线(trace),会造成短路,必须一个一个移除....不知如何设定,才能在添加stitch via时避开底层的信号线呢?

网友:
一个个移除是不是很慢

网友:
自动添加的?pads layout在铜皮上自动添加此网络的过孔就是什么也不避让,所以最好别用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