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阴阳拼版的方法

楼主(2021-05-17):
公司很变态,做阴阳拼版,在pads layout里边画2D线拼版的方式还不行,一定要做成完整的拼版的形式。
研究了下在CAM350中拼版,结果是拼钻孔层的时候总是出错,导致拼版失败。
请教各位高手,这种阴阳拼版有没有更便捷的方式,或者有没有CAM350阴阳拼版的相关教程。

网友:
    你们是板厂是吧??

网友A:
    是那种拿邮票孔连接的吧???

楼主:
    我们不是板厂。是这样的,公司在好几家板厂做板,然后钢网就一份。工艺部门的人说不同的板厂按我们的2D线拼板的话可能都有一些小差异,担心不同板厂的拼板跟钢网可能会不匹配。所以要我们完整的拼好板,然后发给板厂,然后板厂就不用另外拼版了,这样就能保证完全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拿邮票孔连接的吧???

    没用邮票孔,就是用V-CUT的

网友B:
    兄弟,你把拼版外形画好,板厂的人会给你做好的,只要外形不动,每家做出来的钢网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网友C:
    不要无条件相信工艺部门的话。应该优先跟板厂沟通确认,正常情况板厂都能很好的处理Gerber文件,拼板什么的都是小儿科。而且板厂处理gerber不一定用350,还有更高效的软件,毕竟术业有专攻。

网友:
    阴阳拼版主要的目的是使两面的线路电镀面积达到一至,使孔铜和表面的线路镀铜达到平衡。你在画好1PCS板后,在拼板时只拿字符层做拼版,阴阳拼板显示顶层和底层字符都是正字(原来底层的字是返的,镜像的)。这样把相关的资料给到PCB厂,就减少出错的机率。
等PCB厂工程师处理好cam,让他们发回处理好的cam资料,你在拿这资料外发做钢网。这样操作不会再有问题了。
    PCB相关问题可加Q:317954668,相互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无条件相信工艺部门的话。应该优先跟板厂沟通确认,正常情况板厂都能很好的处理Gerber文件,拼板什么的 ...

没办法,工艺部门挺强势的,说这么做就这么做,跟他们解释根本不听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把拼版外形画好,板厂的人会给你做好的,只要外形不动,每家做出来的钢网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应该是这样的,外形拼好了每家板厂做出来都一样,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这的工艺部门还很强势,根本不听你解释,就是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