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中的相对长度与绝对长度是怎样确定的???有什么诀窍吗?

楼主(2021-05-17):
DDR中的相对长度与绝对长度是怎样确定的???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
只可体会是,画的多了就自己知道了

网友:
    相对长度?绝对长度?还有这种说法啊,看来还是自己太菜了

楼主:
    在sigXplorer下set Topology Constraints中的Pro Delay 参数Min Delay和MaxDelay大小长度不用去考虑设置吗?

网友:
    相对长度是参考某一信号的长度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做等长,绝对长度是把信号绕到特定值的长度,也就是绝对等长,误差是0,一般做的都是相对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