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环路设计 以及 补偿 如何入手?

楼主(2021-05-17):
反馈环路设计 以及 补偿 如何入手?

网友:
反馈环路的增益,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当反馈环路的增益过高时,输出电压会围绕着平均值上下波动,增益越高,波动的幅度就越大,严重时会出现振荡;当反馈环路的增益过低时,输出电压又会不稳定。为了使输出电压稳定,但又不发生振荡,一般都把反馈环路分成三个回路来组成,一个回路用来决定微分增益的大小,另一个回路用来决定积分增益的大小,还有一个是决定直流增益的大小。仔细调节这三个反馈环路的增益,就可以实现开关电源既稳定,又不出现振荡。

网友:
电压环路交叉TV(f)应在何处根据尼奎斯特(Nyquist)定理,要获得电压环路稳定,交叉频率(fc)需小于二分之一转换器开关频率(fs)。在峰值电流模式控制中,电压环路应在GCO(f)中出现的双极点以前在十倍速频程(decade)范围内交叉。根据所用拓扑,该双极可能出现在二分之一开关频率以下。使用网络分析仪,让设计人员可以准确地知道双极点出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