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layout 放置过孔(阵列形式)

楼主(2021-05-17):
各位大佬大家好,请问mentor layout 放置阵列形式过孔怎么放置?像下图蓝色箭头部分
我以前有过截图,图中红色的部分,在route- add via-array 是可以放置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放置了,(array 选项呈现灰色图标,不能使用),
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应该是某个功能被锁住了,或者给点提示也行,我试一下,谢谢大佬啦

楼主:
看了书上说的是,需要激活license, 我这边是公司里购买的license, 这个应该没问题啊,跪求可能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在RF 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RF license

你好,你指的是公司需要额外购买一个新的RF license 吗?
我现在开机有如下license 选择可以使用,我四个组合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设置 - 许可的模块 - Xpedition RF 选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 - 许可的模块 - Xpedition RF 选中就可以了

我试了下,如下图,是不是我的layout 就傻B 了?

网友B:
    我私信你了,可以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指的是公司需要额外购买一个新的RF license 吗?
    我现在开机有如下license 选择可以使用,我四 ...

    是的,你没有RF 的license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私信你了,可以看下

    我也私信了你,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没有RF 的license用不了

你好,问一下xpedition RF是射频相关layout的操作吧,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涉及射频,所以应该没有没有购置相应的RF license(具体我正在发邮件询问欧洲总部)。
但是我的疑问是, 我放置阵列过孔/或者径向过孔,这个是大电流过孔不够,或者大功率散热时使用的,所以我觉得跟RF license 没有太大关系吧。另外,上一年,我使用2.2版本,放置阵列过孔/或者径向过孔功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的原因造成的,还请大佬帮忙再看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一下xpedition RF是射频相关layout的操作吧,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涉及射频,所以应该没有没有购置相 ...

    不好意思弄错了,必须是Xpedition Layout 151及以上的授权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弄错了,必须是Xpedition Layout 151及以上的授权才行

    另外问一下 151 是啥东西啊? 再哪里能查看到
    我发消息给你了,能通过一下吗?

楼主:
    搞定啦,哈哈哈哈。可以关贴啦。
谢谢回复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