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鋪銅設定

楼主(2021-05-17):
請問有人知道框選鋪銅設定是什麼嗎?目前接觸版本都是灰階模式.無法測試.謝謝~~~

网友A:
把这块铺铜由Copper Pour改为Copper时,这个勾选项会变为可用。勾选它以后,Assign Net by Click变为不可用。然后再点击右边的nets按钮,在新窗口中可以选择复数的网络指定给这块铜皮。最后当这块铜皮在PCB上同时接触这些网络时,Tools--->Verify Design里边的Clearance检测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块铺铜由Copper Pour改为Copper时,这个勾选项会变为可用。勾选它以后,Assign Net by Click变为不可用 ...

感謝~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