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耦合电容作用

楼主(2021-05-17):
1, source和sink端DC不同,所以隔直流;

2, 信号传输时可能会串扰进去直流分量,所以隔直流使信号眼图更好;

3, AC耦合电容还可以提供直流偏压和过流的保护。说到底:AC耦合电容的作用就是提供直流偏压,滤除信号的直流分量,使信号关于0轴对称。

4, 增加AC耦合电容肯定是使两级之间更好的通信,可以改善噪声容限

       电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小,电容在较低频率就会呈现感性,这样会造成信号高频分量衰减增大,同样会使眼高减小,上升沿变缓,jitter增加。
  所以选择AC耦合电容时要综合以上两点考量,一般业界都推荐0.01uF~0.2uF,最常见的就是0.1uF的电容。对于电容封装的选择不建议使用大于0603的封装,最好是0402的,或者更小。

网友:
电容在较低频率就会呈现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