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坐标文件原点问题

楼主(2021-05-17):
    PCB的原点坐标放置的位置不一样,导出来的坐标文件的原件坐标是不是就是不一样的呀?如果是的话,那么贴片机是怎么通过坐标文件去进行贴片的呢?各位大佬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
    圆点不同,器件坐标是不同的。画板时对圆点有个统一的位置要求为佳,若没有统一,贴片的时候也可以人工修正。以前跟工艺人员的沟通,贴片机是使用板子前进方向的右角作为(0,0)点的,比如板子TOP层朝上摆在面前,是向右进回流炉,那就设右下角为(0,0)最佳。不同公司,不同回流炉可能不一样,还是要先找工艺沟通好,能减少人工修正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点不同,器件坐标是不同的。画板时对圆点有个统一的位置要求为佳,若没有统一,贴片的时候也可以人工修正 ...

两份相同的PCB的原点可以随意设置,后期可以通过人工修正来达到相同的器件坐标。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