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维度不一致问题

楼主(2021-05-17):
在运行Laplace score的例子
idAOccur = find( A == idA );
这个单独运行没问题
但是处在
function qw = qq( A, B )
if length( A ) ~= length( B)
    error('length( A ) must == length( B)');
end
total = length(A);
A_ids = unique(A);
B_ids = unique(B);
MI = 0;
for idA = A_ids
    for idB = B_ids
         idAOccur = find( A == idA );

          % eps : the smallest positive number
    end
end
qw=MI
end
就会出现在这行idAOccur = find( A == idA );的错误,即表现在矩阵维度必须一致上

网友:
    A=[1 2 3 4 5 6 7 8 9];
B=[2 5 4 8 7 9 6 3 4];
    aa=qq( A, B )

    function qw = qq( A, B )
if length( A ) ~= length( B)
        error('length( A ) must == length( B)');
    end
total = length(A);
A_ids = unique(A);
B_ids = unique(B);
MI = 0;
    for idA = A_ids
    for idB = B_ids
             idAOccur = find( A == idA );

          % eps : the smallest positive number
        end
    end
qw=MI
    end
运行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没有报错

网友:
    我也来看看,涨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