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未经许可发送

楼主(2021-05-17):
程序中有USART1通信部分,但需要上位机先发过来,校验正确无误后,STM32F103RCT6才回复。可程序下载后,串口助手一打开串口(连接USART1)就收到STM32F103RCT6发送的看不明白的错误,如下图:

网友A:
    打开串口一直发送么?

    用的串口中断么,中断标志有清掉么?

网友B:
    这种情况可以回头检查一下硬件电路正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可以回头检查一下硬件电路正不正确

我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串口一直发送么?

用的串口中断么,中断标志有清掉么?

是的,就一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