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语言

楼主(2021-05-17):
ARM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是一种程序设计语言,arm处理器是一种16/32位的嵌入式RISC微处理器。一开始我把这混为一谈了。ARM汇编的特点:汇编语言,又叫助记符语言。 1)大多数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2)大多数指令都是可以条件执行的。

1.首先是arm处理器。

处理器由37个寄存器,其中为31个通用寄存器,然后有6个为状态寄存器,这些寄存器都是32位的,但是状态寄存器只利用了其中的12位。

(1),首先先说到寄存器。它是CPU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限存贮容量的高速存贮部件。主要用来暂存指令,数据,地址。分类也是有很多,有通用寄存器,专用寄存器,控制寄存器。主要参考汇编的寄存器.这是按照功能分类。寄存器主要是2类,电路内部和充当外部接口。

通用寄存器:

1).未分组(未备份)寄存器:R0~R7。未备份寄存器没有被系统用于特别的用途,任何可采用通用寄存器的应用场合都可以使用未备份寄存器。

2).分组寄存器:R8~R12

R13_<mode>  其中<mode>是usr、svc、abt、und、irq和fiq的一种。通常用作堆栈指针,始终指向堆栈的顶部。程序初始化R13,使其指向该模式专用的栈地址。进入此模式,则保存在此中,退出则弹出,实现程序现场保护。

R14:连接寄存器(LR),有两种功能:1..自己的物理R14中存放当前子程序的返回地址。2..发生异常中断,R14的值可能与将返回的地址有一个常数的偏移量。

R15:程序计数器(PC):用于控制程序中指令的执行顺序。正常运行时,PC指向CPU运行的下一条指令。每次取值后PC的值会自动修改以指向下一条指令,保证了指令按一定的顺序执行。当程序的执行顺序发生改变(如转移)时,需要修改PC的值。

状态寄存器(条件码寄存器)

作用:用以标记CPU的工作状态程序。存放两类信息一种是体现当前指令执行结果的各种状态信息(条件码),另一种是存放控制信息。CPSR(R16):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用来保存ALU中的当前操作信息,控制允许和禁止中断、设置处理器的工作模式等。SPSRs:五个部分的程序状态寄存器,用作异常处理,保存CPSR值,有四个条件代码:(1)N:正负,N=1,结果为负,N=0,结果为正或0.(2)Z:零,Z=1结果为0,Z=0,结果非零。(3)C:进位,加法产生进位则C=1,不然为C=0.借位,减肥运算产生了借位则C=0,否则C=1。(4)V:溢出,V=1,有溢出,V=0,无溢出。其中PSW称为标志寄存器,是一个16位的存放、控制标志的寄存器,主要呢用来反映处理器的状态和ALU运算结果的某些特征及控制指令的执行。

地址空间:程序正常执行时,每执行一条ARM指令,当前指令计数器增加4个字节。地址索引 :ARM 指令中的地址索引也是指令的一个功能,索引作为指令的一部分,它影响指令的执行结果。地址索引分为前索引(在指令执行前把偏移量和基址相加/ 减,得到的值作为寻址的地址)、自动索引(自动变址,有时为了修改基址寄存器的内容,使之指向数传送地址,可使用这种方法自动修改基址寄存器)和后索引(后变址,后索引就是用基址寄存器的地址值寻址,找出操作数进行操作,操作完成后,再把地址偏移量和基址相加/ 减,结果送到基址寄存器,作为下一次寻址的基址).

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基础],计算机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1.汇编指令格式<opcode>{<cond>}{S}<Rd>,<Rn>{,<OP2>},格式中<>的内容必不可少,{}中的内容可省略.

<opcode>:表示操作码. {<cond>}:表示指令执行的条件域. {S}:决定指令的执行结果是否影响CPSR的值,使用该后缀则指令执行的结果影响CPSR的值,否则不影响. <Rd>:表示目的寄存器. <Rn>:表示第一个操作数,为寄存器. <op2>:表示第二个操作数,可以是立即数、寄存器或寄存器移位操作数.

然后其中指令可选后缀,如果含有!,指令执行的结果地址值改变,指令执行后的值=执行前的值+地址偏移量。例如 B R0,[R2,#1]! 指令执行后,R2=R2+1

2.指令的条件执行

3.ARM指令分类

程序返回 程序结束后,将CPU的控制权交给调用它的程序

4.arm寻址方式:8种方式:1.立即数寻址 Mov AL, 12H (12H 是一个立即数)2.寄存器寻址:(1)Mov B,BX(源操作数是寄存器);(2)Mov BX,B(目的操作数是寄存器);(3)Mov AX,BX(两者都是寄存器)3.寄存器间接寻址Mov AX, [DI] (DI 是地址) 4.寄存器移位寻址Mov AX,[SI + 123H] (寄存器 + 立即数)5.基址变址寻址 Mov AX, [AX + SI] (寄存器 + 寄存器)6.多寄存器寻址7.相对寻址 Mov AX, [BX + SI + 123H] (寄存器 + 寄存器 + 立即数)8.堆栈寻址(1). 进栈出栈;(2). PUSH指令

【idata】 //常量 【bx】 //变量 (结合inc访问由ds开始的连续的一段内存) 【bx+idata】 //变量+常量 (数组) 【bx+si】 //变量+变量

5.逻辑运算指令,'AND/ORR/EOR{cond} {s} <Rd>, <Rm>, <operand>', 'BIC{cond} {s} <Rd>, <Rm>, <operand>'。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参考arm最常用的指令。

6.数据加载与存储指令:1). LDR/STR字数据加载/存储指令,2). LDRB/STRB字节数据加载/存储指令,3). LDRH/STRH半字数据加载/存储指令,4). LDM/STM批量数据加载/存储指令,5). SWP字数据交换指令.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