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炸锡现象比较严重

楼主(2021-05-17):
波峰焊炸锡的现象激增,比例能达到40~50%,怀疑PCB受潮,贴片前将PCB放入烘烤箱120度烘烤2小时,当天贴片以后插件过波峰焊,但是 效果并不明显 实测预热峰温110,波峰焊传输速度1200.

网友:
    可能是助焊剂喷量大预热不够吧

网友A:
    是固定位置吗

网友A:
    如果是固定位置的话,可能是元器件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位置吗

    大部分是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固定位置的话,可能是元器件受潮了

    好的,我检查一下元器件

网友:
    助焊剂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