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运放接正负电源时候的疑问?

楼主(2021-05-17):
    请教下当运放接正负电源,但只输出正电给负载供电,这时候负电源是否工作为运放供电呢?给负载输出正电后回流路径是正电源的地还是负电源呢?

网友A:
    电压控制型运放 以差分对为输入级,差分对是「单电源」的,亦就是以正负轨供电,不用那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控制型运放 以差分对为输入级,差分对是「单电源」的,亦就是以正负轨供电,不用那中点。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差分对是「单电源」的,亦就是以正负轨供电,不用那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控制型运放 以差分对为输入级,差分对是「单电源」的,亦就是以正负轨供电,不用那中点。

    我觉得不一定吧!你为什么是这样判断的呢?楼主

网友:
    回流当然在正电源和负电源直接

网友:
    运放正电压输出给负载,回流到地?还是负电源?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取决于正电源、地、负电源三个节点之间的直流内阻与负载的比值关系。
一般情况,负电源是由单独的开关电源芯片产生的,所以这三者之间的直流内阻远小于负载,所以绝大部分回流到地。

但是有些简单电路,采用两电阻分压获得中点电位(运放地)给运放用。此时运放只适用于交流放大。如果直流负载接地端连接到中点电位(运放地),且负载偏重,则中点电位(运放地)会漂动。
为了直流省电,这两电阻阻值不会很小。
    那么如何做到直流分压能省电,且中点电位(运放地)的直流内阻小呢。
    有办法:两电阻分压、再加上运放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