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的时候是根据Vc还是Vrwm来选型呢?

楼主(2021-05-17):
    请教一下,TVS管选型的时候是根据Vc还是Vrwm来选型呢?从原理上来看,Vc是最大电流下可达到的最大电压,是否可以理解为当二极管电压超过Vrwm后,随着电流的增大,TVS两端的电压也是可以达到这个值的。

网友A:
    TVS选型遵循:VC<电路工作电压<VrWM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选型遵循:VC

这个公式看的不是太明白。
通常来讲,Vc是大于Vrw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看的不是太明白。
    通常来讲,Vc是大于Vrwm的。

    更正一下:电路工作电压≥Vrwm;Vc≤电路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看的不是太明白。
通常来讲,Vc是大于Vrwm的。

更正一下:电路工作电压≥Vrwm;Vc≤电路承受的最大电压。

你这个还有问题吧,工作电压大于等于vrwm,都进去入保护状态了电路还怎么工作?

网友:
    最大工作电压不能超过vrwm,电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要大于VC,还要注意通流能力,以及节电容的大小

网友:
电路正常工作电压<VRVM<VC<电路极限最大允许电压

楼主:
    根据大家的讨论和我查阅的资料。Vrwm指的是关断电压,即TVS管两端的电压大于这个值后,TVS管就开始工作了。因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是需要小于这个值的,否则TVS管的导通会影响受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VC为钳位电压,即TVS管流经所能耐受的最大电流时,电压的最大值。因此受保护器件的最大耐压值应该大于这个值,否则当TVS官工作时会有损坏器件的风险。

网友C(2021-06-16):
引用 楼主:
根据大家的讨论和我查阅的资料。Vrwm指的是关断电压,即TVS管两端的电压大于这个值后,TVS管就开始工作了。 ...

    器件的最大的工作电压小于VC

网友:
    VRM,VC是钳位电压   VC不要超过后面的最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的最大的工作电压小于VC

当大的浪涌电压过来时,TVS管的端电压会钳在VC,如果此时器件的最大工作电压小于Vc,那器件就会被击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大的浪涌电压过来时,TVS管的端电压会钳在VC,如果此时器件的最大工作电压小于Vc,那器件就会被击坏了
 ...

    最大工作电压比Vc还大,Vc大于Vrm ,后级电路工作时候岂不是这个TVS也在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工作电压比Vc还大,Vc大于Vrm ,后级电路工作时候岂不是这个TVS也在工作了。。。。

    抱歉,这里说错了,是最大耐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这里说错了,是最大耐压。

SEMTECH SI96-02 Surging Ideas - TVS Diode Application Note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电路工作电压≥Vrwm;Vc≤电路承受的最大电压。

    9楼说的对,电路正常工作电压<VRVM<VC<电路极限最大允许电压